为什么我的飞机螺距一样双桨却有1CM

楼主(2007-09-26):
谁知道吗,。飞机是GL的450S,我把油门放在最低,螺距在0度。螺距尺放在桨的内侧对吗?

网友:
油门在最低?螺距在0度?

重点检查主旋翼头的各个部件。。。

网友:
螺距尺最好放在浆的中部靠近外端,另外检查下大浆有无变形,浆夹有无虚位,这些都是造成双浆的因素,另大浆自己还应该做一下配平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办法,把1个浆尖和墙面靠近,打一个记号,平衡转另外一个浆尖转到打记号的点上,看是否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办法,把1个浆尖和墙面靠近,打一个记号,平衡转另外一个浆尖转到打记号的点上,看是否平行

这个办法好

楼主:
很简单的一个办法,把1个浆尖和墙面靠近,打一个记号,平衡转另外一个浆尖转到打记号的点上,看是否平行,,,,,,,,,,,,,,,,,,,,,,,,,,,,刚才试了确实有不平行,是不是横轴歪了???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就是中联的那个孔,一边偏了,我倒。。。。。。。。。。。。

网友:
平衡转比较难

网友:
雙槳~~飛起來像LAMA~~~

楼主:
昨天说的那个原因,今天发现不对,应该是主轴垂直度不够,导致一个桨高一个桨低。金属机应该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说的那个原因,今天发现不对,应该是主轴垂直度不够,导致一个桨高一个桨低。金属机应该没这个问题

亚托XL的塑料件精度狠好的,只能说GL的太差了

网友:
看看这个地址,我就是照这个样子装机的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