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peng0728

楼主(2007-09-26):
我的雷鸟出了问题:推油门时飞机没反应,线路板盒的两个红灯随着油门发亮,油门大就亮,小就弱。昨天飞的时候大力推油门就断油,今天就出了这个问题。麻烦高手帮我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吗?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电调部分烧了吧?? 搞不好 那几个 输出的管子坏了!

网友B:
尾电机转不转?如果也不转,是电池不行了或混控出了问题。如果尾转动良好,应该是主电机的电调部分电路有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尾电机和主电机都不转,转向舵机有反应,伺服器也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说明接收没有问题。重点检查电池是否老化内阻增大,导致无法启动;或混控电路有问题,检查接收到混控的连接有问题没?电调的供电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