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多长时间换单向轴承和单向轴承套

楼主(2007-09-26):
今天吃完晚饭后拿出机机,到球场那飞一飞,刚启动不久主旋翼就不转了,经检查,确定是单向轴承和单向轴承套的问题,需要更换才行。请问大家多长时间换单向轴承和单向轴承套?谢谢!

网友:
是那种单向轴承可拆卸的结构吧,偶以前用过SONIC的,轴承和套之间容易打滑,偶在轴承上帖了两点双面贴。

楼主:
没错,是可拆卸结构的,请问HJ7489中将你是怎样帖双面贴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是可拆卸结构的,请问HJ7489中将你是怎样帖双面贴的?谢谢!

偶在轴承的对角线贴两小块,然后硬塞进轴承套。会有少量双面贴挤出来,用刀切掉多余的双面贴。我发现这种结构不粘一下根本夹不紧,飞几次就打滑。

楼主:
粘双面贴对轴承的使用有没有不良的影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双面贴对轴承的使用有没有不良的影响?谢谢!

还没发现有影响

网友A:
我因为这个原因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因为这个原因炸过

那阁下又是怎样处理的呢?谢谢!

网友B:
记者招待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者招待会??

网友:
倒像是咨询现场多一点!

网友:
有些质量差的单向轴承很短命的,半个月完蛋 或者一炸就OVER
我以前买了个拆机件的日本单向轴承  现在飞了5个月还是没见烂的迹象

楼主:
今天换了单向轴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