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9-26):
我的ESKY013 A在飞的时候,由于天线缠进尾桨轴中缠停了,现在飞机老是左打转,飞不起来了,打方向舵也还是不行,有谁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先地面检查尾巴是否工作正常,打尾舵看尾浆是否正常变距
再看看皮带是否滑齿

网友:
检查尾波箱,哪儿松了没有!有虚位没有!

网友B:
检查尾巴中联部分,还有尾旋翼连杆,舵机连接杆偏移了,把舵机向前或者向后移动一点距离就可以了。(不知道你说的左边是以哪个部分为参考视角)

网友:
左转应该是尾巴动力不够

检查 齿轮 扫没扫齿啊

皮带扫没扫

皮带拉力够不够 是不是松了

变距部分 卡不卡

……………………

多看看传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地面检查尾巴是否工作正常,打尾舵看尾浆是否正常变距
再看看皮带是否滑齿

尾旋翼也随油门的开启转动,变距的时候向左转时正常,向右转时尾桨转动不流畅,周期性的快慢变化.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尾巴中联部分,还有尾旋翼连杆,舵机连接杆偏移了,把舵机向前或者向后移动一点距离就可以了。(不知道你说的左边是以哪个部分为参考视角)

左转是说的面向机头从上方看的效果

楼主:
谢谢2\3\4\5楼的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