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75大电机用多少A电调比较合适!能上多少V电啊!

楼主(2007-09-26):
请教775大电机用多少A电调比较合适!能上多少V电啊!不懂啊!请DX给指导一下!我朋友想把八十厘米的玩具船原来的双380改成单775的!还有就是桨能上多大的!谢谢!!

网友:
越大越好! 可以直径50的桨了

网友:
  电压24 主要看电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啊!那有刷电调50A够用吗?想收个二手的!

网友:
50A够用了,电压在30V以内就行了

网友:
这个你问“水爬”最清楚了

网友A(2007-11-13):
775不同绕组(T数)性能有差别,一般选空载电流2.5~3.5安的才有2万以上转速。
60~80厘米船近来搭配4节锂锰,重量上比较轻,也可以12节镍电。
桨的选择比较多,38*1.4 ~42*1.2半浸桨大约20~25安电流,就算35~36MM的玩具桨也很好玩的。全浸桨电流更大,大约用38毫米桨。如果用到40的桨,单组锰电几乎吃不消。
如果用到45~50桨,电流超过30安了,电池放电能力要求更高,锰电就需要四节双组并联。
24V以上 电时由于转速更高最好搭配38毫米左右小桨。
对改玩具船经验不多的朋友,双桨改单桨难度在桨轴角度调整,多留意论坛上的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不同绕组(T数)性能有差别,一般选空载电流2.5~3.5安的才有2万以上转速。
60~80厘米船近来搭配4节锂锰,重量上比较轻,也可以12节镍电。
桨的选择比较多,38*1.4 ~42*1.2半浸桨大约20~25安电流,就算35~3 ...

谢谢啦!水爬兄弟啊!
这么晚还让你打了那么多字!真是辛苦你了!  不知华迈的双向50A电调配在这上面,用4S2P加拿大锂锰电应该行吧!

网友A:
客气了!

惭愧没用过华迈电调,不知道能否支持高电压。

你先用十来伏电压测量一下空转时的电流,大致判断电机性能(最好是根据铭牌标注了解T数或者测量空载转速)

如果电机磁性足够(退磁电机电流会很大),空载电流符合2~3安,你可以根据上面一些粗浅经验选择桨和电池,例如,80厘米的船如果用40*1.4 或者42*1.2的桨,个人认为单组加拿大26650锂锰电池也许就足够了。二手电池需要留意一下,挑选性能参数接近的。如果船型不好或太重或者上45~50毫米大桨,锂锰最好双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

惭愧没用过华迈电调,不知道能否支持高电压。

你先用十来伏电压测量一下空转时的电流,大致判断电机性能(最好是根据铭牌标注了解T数或者测量空载转速)

如果电机磁性足够(退磁电机电流会很 ...

谢谢水爬大校! 学习了!

网友:
不懂 虚心学习中

网友:
华迈50A  上12节电没问题,12节电充满是16.8V左右

网友(2008-01-21):
回复 网友B:

长知识

网友:
775电机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比较难买,爬兄是否帮大家解解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比较难买,爬兄是否帮大家解解难哦

联系本贴六楼那个家伙

网友:
本贴六楼那个家伙,是軍火商

网友:
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哈哈
对. 对
六楼那个家伙是军火商呢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该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