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尾推

楼主(2007-09-26):
第二架购买的特价机尾推总是有点涩,于是将拨叉挫大,结果是顺滑了,可虚位太大,于是花32元在飞行机器网购得蓝色拨叉,装上去,OK!

网友:
我发现WING450尾推是在特定角度下有点发涩,过了这个角度就顺畅了,所以尾翼高速旋转时,用手推尾变距,还是很顺畅的

网友:
等我一下我来谈谈WING的尾推!

网友:
这个金属拨叉偶用过,不上点WD40或黄油,很快就会磨出坑。

网友:
不用调音叉,只要调那个固定螺丝就成了。

网友A:
WING的尾推其实真的非常顺滑.上次我的飞机炸机以后,换了新的尾轴.安装完成以后,我发现尾推如朋友说的,在某个位置其实非常涩.过了这个位置就非常滑.开始也想修一下声叉.但是我觉得尽量不要动.一旦修了就没有办法改回来.于是我就考虑安装的方向问题.我把;尾变距部分全拆了下来把8.镜圈的换了一个方向.重新安装.发现涩的问题解决了.尾推非常滑.

网友:
樓上的兄弟....

网友:
换了个方向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也是換了方向就變順了, 是不是出廠的時候上下形狀沒有完全的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G的尾推其实真的非常顺滑.上次我的飞机炸机以后,换了新的尾轴.安装完成以后,我发现尾推如朋友说的,在某个位置其实非常涩.过了这个位置就非常滑.开始也想修一下声叉.但是我觉得尽量不要动.一旦修了就没有办法 ...

我也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G的尾推其实真的非常顺滑.上次我的飞机炸机以后,换了新的尾轴.安装完成以后,我发现尾推如朋友说的,在某个位置其实非常涩.过了这个位置就非常滑.开始也想修一下声叉.但是我觉得尽量不要动.一旦修了就没有办法 ...

谢谢分享。
请问是换个面,还是旋转180°?

网友: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维英镜圈不是对称的。所以我在装机时上下颠倒镜圈、选择比较滑顺的方向,然后顺着尾轴移动镜圈,仔细观察镜圈上下是否与尾推有摩擦,必要时按照选定的方向适当修正镜圈上下端面,消除摩擦。
此外,维英尾推叉部位比较粗糙,应注意用金钢锉适当研磨。
再有,每次放飞前都在滑动面加注缝纫机油,经过十来个起落的磨合后就会非常滑顺。
现在我的陀螺仪感度可以调到96以上,不会发生追尾等现象。

网友:
lz給來個兩側面的特寫,

很喜歡這個尾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请问是换个面,还是旋转180°?

换一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