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攻角过小 如何解决

楼主(2007-09-26):
 我用的是 6ex sjm pro 刚买来就换成了金手臂 那时-+ 都可调好 可换上 黑手臂后 发现 调不到-10 度 顶多 -6 度 在遥控的 3D 螺距 比例已经到0了 才-6 度
该怎么调啊 连杆基本没动 怎么办??

网友A:
最大可以调到正几度?

楼主:
最大好像 +14 以上

网友A:
先看黑手臂有没有上下装反。
没有的话就把舵机臂向下调一格试试。
这种调法优点是快,缺点是正负螺距的变化曲线不是完全对称(但一般人感觉不出来)
之后要小心检查动作极限有没有干涉。

楼主:
帮我看看图 会不会是连杆出了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楼主:
这是 刚差电的初始状态

网友A:
比较了一下,连杆都比我的pro长

楼主:
在缩短三分之一怎么样?

网友B:
等量缩短十字内盘的4根连杆,再以同等的量放长3根舵机连杆.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 斑竹 和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