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F+ SIMx3可以跑REAL RACE吗

楼主(2007-09-26):
T4VF+ SIMx3可以跑REAL RACE吗

网友A:
REAL RACE是车的模拟吧?

网友B(2007-11-09):
請問 先鋒中將 你有RERALRACE 軟體嗎~是在那裡下載的,軟體可以開啟嗎?你是否能提供給我,或是以你自己把軟體打開過程提供給我~
此軟體的開啟過程(加入什麼檔案 or 登錄檔 or 遊戲稈)~如果是遊戲桿,那軀動程式要加在 REALRACE 軟體上面嗎?
我的信箱:Gsjman@yahoo.com.tw.
謝謝你~

网友B(2007-12-31):
REALRace 由電驢 下載,可用模擬的USB,及所附的搖桿都可以使用,只是覺得此軟體的內容並不豐富,還是把目標放在 REALRaceG2 裡比較好~
一直到現在 REALRaceG2 還不知如何來開啟~
~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