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增大会不会影响发动机工作稳定性?

楼主(2007-09-26):
最近在考虑个问题,因为原来的270cc的油箱坏了所以换了个380cc的油箱,在调节
发动机
的时候怠速不是很稳定,但只要把油门推到超过怠速的地方,(高于怠速状态)发动机就十分稳定!因为现在的模型发动机大都采用排气增压的方式为油箱增压,所以想让大家来谈谈油箱的变大是否会影响发动机的稳定性?

网友A:
油箱体积大了以后在同样油量的时候相对小油箱的油平面要低而且油平面面积也大,排气增压时油面没有原来的小油箱稳定,波动使的整个压力不稳定,怠速相应要调大一点才能达到新的平衡..

网友B:
不会有什么影响,但要注意换了油箱后的油面高度是否变化,最高由面不要高于化油器喷油嘴。

楼主:
 还是觉得2楼说的有道理啊!因为他说的现象我遇见过!

网友C:
长见识中......

楼主:
曾经做过个实验,原本想增加发动机的工作时间,所以在发动机上加了2个油箱串联起来使用,原理和直升机的副油箱一样。结果一关怠速就熄火,但如果加油门超过怠速就稳定了,而且效果不错! 所以想借这机会和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A:
用两个油箱跟换大油箱还不完全一样,两个油箱串起来同样的排气尾管的话压力就显得小了.压力不足就容易使发动机熄火.

网友D:
学习中,原来真的不知道油箱大小还有这么多学问

楼主:
是啊,这也是属于一个不大会被注意的可大可小的问题啊!

网友E:
应该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