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盘单向轴承座 问题

楼主(2007-09-27):
问一下 我的是老款大齿盘 GL450 可否换新款大齿盘?好像需要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5752&highlight=%B4%F3%B3%DD%C5%CC%B5%A5%CF%F2%D6%E1%B3%D0%D7%F9
这样就可以了么?厚度, 或者实用上会和原来一样么 (除了重量以外)GL450C可以兼容450新的大齿盘么?谢谢

网友A:
好象都是一样的用,我没有

网友B:
完全可以用,直接换掉就OK

网友C:
原帖由
noka625
于 2007-9-27 07:22 发表
完全可以用,直接换掉就OK
正解

网友D:
已经在用拉,没问题,非常的好啊,不用再敲单项轴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