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没有教练接口,请高手指点{上图勒}

楼主(2007-09-27):
我的控是九鹰的lama106a,四通,质量不知如何,能加装模拟器接口吗?

网友:
把控的电路板正反面都清晰的照相传上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有门,把下图再照个清晰的图传来就可以看出来了

楼主:
是不是局部照大点?

楼主:
行吗?qq 70989873

网友:
你好,首先批评一下,你的照相技术有待进一步学习,照得不清楚我看不清楚就说不清楚,清楚的人知道是因为照片不清楚,不清楚的人还以为是我不清楚呢, ,给你个标准学习一下。

好了,现在入正题
这个遥控器已经把接口留出来了,叫con3,就用它就好了
不知道你对模拟器接口熟悉不?,先看下图

1,接遥控器
2,接3,
4,接5,
6,接电脑usb口
以上这段话应该明白,要不我就

好了,再看下图

接头3,你仔细看是由两条线组成,这两条线接入你的遥控器的con3就可以了,接法如图。

这个控看材料和做工不错,中规中矩,能用集成电路就不用分立元件,能用贴片就不用插件,发射的管子没有小日本的高技术用贴片搞定就老老实实的用插件的零件,像个老工程师的作品,就是不知控的手感怎么样,如也好的话,那就两字,"OK"

网友:
太牛了,我PFLS的@!

楼主:
 接受批评,批评中肯,帮助彻底,功夫了得,四个字,谢谢、佩服。

网友:
应该加分的

网友:
呵呵,厉害的高手呀!

楼主:
非常感谢 ms  ,已经接好了,可以用,还有点小毛病正在调理中................................

网友(2008-04-23):
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套件

我的控也是九鹰的lama106A,想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套件。谢谢!

网友:
可以用FMS,G3.5,G4,aeroplay

网友:
在#6楼的帖子里提到的接USB口的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