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V2油门基本不转

楼主(2007-09-27):
油门曲线对的,但是拉油门时提速非常非常慢。然后等油门拉到最大,飞机还是离不开地面。应该是电调的问题。看电调说明书上,有电调设置说明,就是那些“无刹车”,“高油门反应速度”,可是电调上没有可以设置的东西啊。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设置问题。

网友:
螺距调了吗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了没?

网友:
仔细看电调的说明书!!!要是没有,可以去亚拓的官方网站下
调整电调是通过遥控来配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对的,但是拉油门时提速非常非常慢。然后等油门拉到最大,飞机还是离不开地面。应该是电调的问题。看电调说明书上,有电调设置说明,就是那些“无刹车”,“高油门反应速度”,可是电调上没有可以设置的 ...

建议您在以后询问时,先说明自己的电子设备的配置情况及遥控器的相关设定值,这样大家才能比较容易的帮你分析故障原因!:loveliness:

网友A:
不要用软启动模式,用一般模式就可以了.
转速最大也不起来,可能是螺距曲线不对.一般情况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看似新手,估計起來也是炸~~~建議現階段還是飛不起來安全一點~~

有沒有先練模擬器呀??

网友:
估计是油门曲线没有调整好!

网友:
大桨桨距有6度以上么?

网友:
油门中点(悬停点)调到65-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软启动模式,用一般模式就可以了.
转速最大也不起来,可能是螺距曲线不对.一般情况不会有这个问题.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很明显,就是马达几乎不转。推油门不管推多少马达轻轻动一下就不动了,即使油门打到100也是这样。之前不小心电调短路过一下,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B:
楼上没一个回答到点子上,因为楼主连电调行程都没设置过,更不用说其他选项了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ssembly/rce-bl25x_1.htm
仔细看一遍电调说明书,并认真设置一遍,不难的

网友:
是不是滴滴叫,可能是电调以为你油门杆没在最低,保护了。重新确认一下油门行程。
如果没错的话,也可能短路时把其中一相的功率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一个回答到点子上,因为楼主连电调行程都没设置过,更不用说其他选项了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ssembly/rce-bl25x_1.htm
仔细看一遍电调说明书,并认真设置一遍,不难的

电调在哪里设置,在电调上还是遥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在哪里设置,在电调上还是遥控上。

What you need to do is unplug at least 2 connectors on your motor. (This is to prevent the motor from spinning) Then set your controller throttle stick to the highest position, and you will hear a series of "beep" sound from your speed controller. The sound is to signfy that you've successfully enter the setup mode of your speed controller. After that you'll need to setup 5 different parameters of your speed controller. If you still couldn't figure it out, you can give me a call.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在哪里设置,在电调上还是遥控上。

打开遥控器,将油门控制杆放在最高位置,然后给电调接电,听到三声“滴”后将油门杆放在最低的位置,就调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遥控器,将油门控制杆放在最高位置,然后给电调接电,听到三声“滴”后将油门杆放在最低的位置,就调好啦

错了,刹车是低,但是进角、电压保护、飞机模式都要选择中,油门反映速度应该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