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和主轴的定位销钉用铜丝了,摔机自动切断 哈哈

楼主(2007-09-27):
摔过也切过 哈哈 倒飞忘记转换IDLE了 倒过来了高度也不够了  斜着倒摔在地面,一看大齿完好无损 挖卡卡卡卡

网友:
哈哈好主意,保险丝功能.

网友:
会不会没摔机,但是几次下来就松了、变形了,影响操控性能?

楼主:
我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没问题,只有摔机才能切断

平时要是油门给的太急,就勤检查检查铜丝状态

网友:
呵呵,忍不住顶一个!

网友:
大元帅,实在是高

楼主:
帅呆是说真的吗?  你是怎么知道我个头高的啊?    1.85m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A:
LZ不会还是用0701 的控在倒飞吧 ,建议弄个703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不会还是用0701 的控在倒飞吧 ,建议弄个703看看。

0701倒飞模式可以设定螺距、方向、斜盘的控制方向相反,倒飞时操作和正飞完全一样

网友:
站得高看得远 个头高好控制啊

网友:
 不错啊,好方法。

网友:
好,一飞一换。

网友:
楼主真高,竟然将华XX飞得如此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01倒飞模式可以设定螺距、方向、斜盘的控制方向相反,倒飞时操作和正飞完全一样

怎么设置的?

网友:
立刚你炸了多少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701倒飞模式可以设定螺距、方向、斜盘的控制方向相反,倒飞时操作和正飞完全一样

倒飞一样了,正飞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飞一样了,正飞怎么办?

14通控 瞬间切换

网友:
摔机也不一定扫大齿,还是换齿心理安一点,毕竟要检查的项目本来就多,不要再增加了。

网友:
要找适当大小的铜线才行....不知道平时有没有旷量

楼主:
即使是有半个孔的旷量也基本感觉不到的,不过最好找合适点的

网友:
适用就好

我来顶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是有半个孔的旷量也基本感觉不到的,不过最好找合适点的

谢谢哈,有机会我也实践一下

楼主:
不客气的啦

网友(2007-11-07):
果然是元帅 ,高

网友:
危险,急加油估计铜丝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