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50H3CCPM特装版磨车图和我的一些感受!!

楼主(2007-09-27):
神龙装好后,一直没顾上好好磨合。唉!可惜了
神龙50H3CCPM特装版+OS50白头+3003X3+401+9253+9X2+R10DS除了斜盘
舵机
差点,其它配置还是可以的,基本上把偶的家底都搬出来了。
飞行感觉还不错,大机器就是爽哦!
其实国产的直升机无论工艺和材质已经做的相当好了,刚拿到的时候着实激动了一番。可装机时就有点难度了,其原因是斜盘舵机有两个是直推的,一个是通过杠杆传动的,传动机构的设计可以说是此机最大的败笔。不论怎么调,连杆上也重新钻了孔、舵机的EXP、行程也调了,可斜盘在最小和最大螺距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平。可能是我水平太差,不过怎么也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唉!!!
就是斜盘下面的蓝色连杆,老李能告诉我是怎么弄的吗??
对比上面的两张图,可以看到斜盘在-2度螺距是明显的前高后低,可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0度以上螺距时是水平的!!IDEL模式下也是一样的。
总体来讲,神龙的鸡鸡还是相当的不错的,铝材相当的好,加工精度也足够,我最喜欢的还是旋翼头!很漂亮!

网友A:
偶的SL30H非常好调啊 幸亏没要CCPM 既费电又难调, 金属旋翼头与金属十字盘的确很美

网友B:
50H3不是传统斜盘的吗?

网友C:
理论上中位的时候中转臂应该是垂直主轴的(舵机也要是中位,舵机臂也要垂直主轴)。。。。。。。。。这样才好调CCPM。
上/下尽行程,倾斜盘不平整可以通过ATV量来调整(俺用开F牌 J牌不会用)。楼主飞CCPM用3001够勉强的,省钱用些低端的数码舵机来玩好点。

网友D:
 有得玩好过没得玩!

网友E:
神龙的飞机材质太差,你以后就会知道了,我很早买的一些零件给我的雷虎50用,但全部送人了,精度也不够,真的不行。我自己买过神龙的零件的。你那个调整不好就是精度问题。哈哈,还是不建议你玩神龙,有的头痛了,玩飞机不是玩调整,基本上每次飞行都要调整,精度、材质啊,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