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球头扣上的编号

楼主(2007-09-27):
以前一直没有留意,亚拓球头扣上还有编号。。。
0 1 2 3 4 5等等。而另一面标的是字母A。
不知道这些编号怎么用。哪位朋友知道呀?

网友A:
应该是模具的编号?
用法不详

网友B:
我只知道A字朝外

网友C:
可能是为了分别各各部件吧

网友D:
翻了半天没看到1,2,3,4的,难道我的是副厂的?

网友E:
对号入座

网友F:
那是模具编号,用来区分用的.通常为了提高效率模具一次注塑成型N个产品,如果没有编号,一旦其中一个出现问题就很难查找,加了编号就容易知道了.主要是用来跟踪管理品质用的.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啦

网友G:
A是向外的, 我的亚拓怎没见到1,2,3...., 我用的是原厂的配件呀

楼主:
我以前买的也没有,最近买的上面才有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