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救命啊 疯了

楼主(2007-09-27):
大家看看怎么取出来啊  450尾翼中联 罗斯断在里面了 怎么拿出来 ?? 谢谢了

网友:
在螺丝上打个孔,然后用反丝牙的螺丝拧出来就行了  工具店有卖反丝牙的螺丝专门对付这种问题的

网友:
换了,最直接了

网友:
我那台也经常断,不难弄。首先准备一根1.5mm的中心钻,一根1.5mm的麻花钻。拿到车床那,把中联夹好,另一顶针端夹中心钻,把里面的断螺钉钻下一点。然后换麻花钻,钻通它,最后用M2的丝锥手工攻一下断钉那头的钉孔,就行了,基本不损伤中联。
自己不会弄拿给车工师傅弄,程序按刚才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
Why not just buy a new one? It shouldn't cost much anyway....

楼主:
呵呵 谢谢 nemnem  ,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
呵呵,还真的挺麻烦的,还得准备一大堆工具!

网友:
这情况步会老有吧...我是没工具,更没办法...(啊米拖佛)

网友A:
高强螺丝是不容易就那么好钻的,还有螺丝胶作怪,所以在施工前,把它火上烧一会儿,再钻,

网友:
用火烤到冒烟,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转着取出来了.

网友:
买个新的才十几块

网友:
我的坏了几个了.也试过把断在里面的搞出来.

但花这么多时间.精力.真不如换一个新的算了.一个也只是20元左右.浪费时间精力也差不多回来了.但也很赞成自己动手去解决的.但工具是必不可少.或是临近有五金加工店之类的.

网友:
买个新的吧不贵的,这东西也能飞断呀,实在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强螺丝是不容易就那么好钻的,还有螺丝胶作怪,所以在施工前,把它火上烧一会儿,再钻,

那螺钉,就算是进口的钉,也是表面淬火,钉心是软的,无论哪种钉,硬度绝对比不过中心钻,中心钻都是高强度工具合金钢制作,硬度比不锈钢还硬。对一般螺钉(非水泥钢钉、钛合金钉),用普通麻花钻都轻松钻通。

网友:
这东西有的卖的吧,换了就OK了

网友:
不锈钢应该很软啊?nemn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