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锉刀

楼主(2007-09-27):
看坛里高手如云,请教金刚石锉刀上面的金刚砂是怎么搞上去的,若DIY可以的话,自己做些特殊的切磨工具就方便多了,望知到的朋友给上一课

楼主:
 真有这种方法啊! 能具体讲讲DIY钎焊方法吗?好方便大家,我先坐沙发,听禹骋禹桀来上课

网友A:
只知道原理`大概原理就是``融化铁水包裹金刚砂

网友B:
能具体讲讲。上课啦!

网友C:
有自制钎焊设备的方法吗 只用家用燃气不知道能不能搞。

楼主:
我网查了一下,好象方法很多,但不知道那种方法最适合DIY操作,成本低廉.转贴如下,大家研究研究,望懂行的说说 --------------------------------------------------------------------------------
钎焊方法简介
钎焊属于固相连接,他与熔焊方法不同,钎焊时母材不熔化,采用比母材熔化温度低的钎料,加热温度采取低于母材固相线而高于钎料液相线的一种连接方法。当被连接的零件和
钎料加热到钎料熔化,利用液态钎料在母材表面润湿、铺展与母材相互溶解和扩散和在母材间隙中润湿、毛细流动、填缝与母材相互溶解和扩散而实现零件间的连接。
同熔焊方法相比,钎焊具有以下优点:
l)钎焊加热温度较低,对母材组织和性励影响较小;
2)钎焊接头平整光滑,外形美观;
3)焊件变形较小,尤其是采用均匀加热(如炉中钎焊)的钎焊方法,焊件的变形可减
小到最低程度,容易保证焊件的尺寸精度;
4)某些钎焊方法一次可焊成几十条或成百条钎缝,生产率高:
5)可以实现异种金属或合金、金属与非金属的连接。
但是,钎焊也有他本身的缺点,针焊接头强度比较低,耐热能力比较差,由于母材与钎料成分相差较大而引起的电化学腐蚀致使耐蚀力较差及装配要求比较高等。
根据使用钎料的不同,钎焊一般分为:
1)软钎焊——钎料液相线温度低于450t;
2)硬钎焊——针料液相线温度高于450C。
此外,某些国家将钎焊温度超过900℃而又不使用钎剂的钎焊方法(如真空钎焊、气体保护钎焊)称作高温钎焊。
钎焊方法分类
钎焊方法通常是以所应用的热源来命名的,其主要作用是依靠热源将工件加热到必要
的温度,随着新热源的发展和使用,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新的钎焊方法。生产中的一些主要或重要的钎焊方法是按加热方式区分钎焊方法的:
钎焊方法
电子组装钎焊
利用热传导
利用电能
利用热辐射
利用声能
浸沾钎焊
波峰钎焊
用流焊
电阻钎焊
高频感应钎焊
中频感应钎焊
电阻钎焊
等离子器钎焊
激光钎焊
真空电子束钎焊
熔化钎料中的钎焊
盐溶钎焊
熔化钎剂中钎焊
火焰钎焊
炉中钎焊
熔铁钎焊
红外线钎焊
氟灯钎焊
超声波钎焊
材料的钎焊性
根据国际焊接学会对材料焊接性的定义可以推出,材料的钎焊性是指材料在一定的钎焊 条件下获得优质接头的难易程度。对某种材料而言,若采用的钎焊工艺越简单,钎焊接头的质量越好,则该种材料的钎焊性越好;反之,如果采用复杂的钎焊工艺也难获得优质接头,那么该种材料的钎焊性就差。
影响材料钎焊性的首要因素就是材料本身的性质。例如 Cu和 Fe的表面氧化物稳定性低而易去除,因而 Cu和 Fe的钎焊性好; Al的表面氧化物非常致密稳定而难于去除,因而铝的钎焊性差。
材料的钎焊性可从工艺因素(包括采用何种钎料、钎剂和钎焊方法)来考察。例如大多数钎料对Cu和Fe的润湿作用都比较好,而对 W和 Mo的润湿作用差,故 Cu和 Fe的钎焊性好,而 W和 M。的钎焊性差;又如 Ti及其合金同大多数钎料作用后会在界面区形成脆性化合物,故Ti的钎焊性差;再如低碳钢在炉中钎焊时对保护气氛的要求较低,而含AI、Ti的高温合金只有在真空钎焊时才能获得良好的接头,故碳钢的钎焊性好,而高温合金的钎焊性差。
总而言之,材料的钎焊性不但决定于材料本身,而且与钎料、钎剂和钎焊方法有关,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常用金属材料适用的钎焊方法
焊接方法
材料
硬钎焊
软钎焊
火焰钎焊
炉中钎焊
感应加热钎焊
电阻加热钎焊
浸渍钎焊
红外线钎焊
扩散钎焊
碳钢
△
△
△
△
△
△
△
△
低合金钢
△
△
△
△
△
△
△
△
不锈钢
△
△
△
△
△
△
△
△
铸铁
△
△
△
△
△
镍和合金
△
△
△
△
△
△
△
△
铝和合金
△
△
△
△
△
△
△
△
钛和合金
△
△
△
△
铜和合金
△
△
△
△
△
△
镁和合金
△
△
△
难熔合金
△
△
△
△
△
△
注:有△表示被推荐

楼主:
具体流程我粘贴不上来:loveliness: 这是连接地址
http://cache.baidu.com/c?word=%C ... 1c94&user=baidu

楼主:
刚找的更直观的基础介绍 就等老师来讲DIY方法了
http://cache.baidu.com/c?word=%C ... 1c94&user=baidu

网友D:
见过做烧饼吗?
面团上面撒芝麻!

网友E:
电度上去的.

楼主:
原帖由
猴王
于 2007-10-1 20:57 发表
电度上去的.
谢了!有问题可以请教您吗?我的QQ:296394664

网友F:
电渡工艺上有一种叫(置换液,膏,的东西)一般是用在槊料等不导电的物体上的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