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大桨拨一下能转多少圈?

楼主(2007-09-28):
我的大桨拨一下只能勉强转两圈,正常吗?主轴轴承似乎没有异常声音,皮带也不算紧,用手指按一下可以弯曲。听说别人的可以转10圈左右,有这回事吗?

网友:
我的稍微用点力能转10几圈,你说拨一下只能勉强转两圈,很牛了

网友:
一般七八圈吧.皮带用手指按一下过中线在约3/4位置.

网友:
我以前的GL450装好能转3圈,朋友的亚拓450SE顺的多,可以转8圈左右

网友:
楼上几位有没测过悬停电流? 我的se也只能转2、3圈,但悬停电流在8~9a左右 应该没问题吧 不知道能转10圈的悬停电流会有多少

网友:
只能转2,3圈的朋友一定要检查传动系统.肯定有地方有问题.小心电池提早大肚.

网友:
不是吧?那我得回家试一下了,可能皮带过紧了。

网友:
5-6圈吧

网友:
7-8比较正常

网友:
我的是8—9圈!

网友:
8-9

楼主:
真不明白怎么转8、9圈 从来没见过JJ转3圈以上,主轴、尾轴、大齿盘刚换,难道是单向轴承和主轴轴承出问题吗?昨天换大齿盘时发现大齿盘挂在单向轴承上拨一下只能转半圈,这个正常吧?

网友A:
你们怎么不说明白  你们用多大的力气转呢?

网友:
 是啊!是啊!是用脚踢还是大拇指转还是小拇指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怎么不说明白  你们用多大的力气转呢?

对呀

网友:
我的2架450(GL+飞越头、飞越整机)都是最多5、6圈
都用的木浆、都没有装平衡杆配重锭
关键还要看用多大力,装的什么浆,有没有装平衡杆配重锭
旋翼头上的重量不同产生的惯性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