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1+1 泡沫3d练习机翼变飞翼!(已经添加试飞视频)

楼主(2007-09-28):
前一段时间在民工那里,70¥ 买了两套 1+1 泡沫3d练习机 ,装了其中一套 飞了一段时间,感觉没意思了就挂墙了! 还剩一对泡沫机翼(对称双凸翼型),于是就打算用来改切成飞翼,国庆放假休闲玩!

参考了一些飞翼资料,最终定后掠角30度,也就是常见的标准120度角的飞翼!
由于飞翼前缘 长度为400mm ,换算出:
后略深度为 sin30 * 400mm=200mm
1/2翼展为 sin60* 400mm=346.4mm

按1:1 在垫板上画图!

画好辅助线,下来就是利刀切泡沫了!

这种泡沫密度太低很软,需要进行加强:首先在前缘粘2根400MM长 的2MM碳杆,增强前缘抗撞性!

加横梁:拆了老飞翼上的一节4mm 玻纤杆,担心不够强,在翼尖连线中间再加一根400mm长的2mm碳杆当第二道横梁,做下来总重33g !

然后用6CM 宽的透明胶带(普通纸箱封口胶带)裹泡沫翼体全身,用量不要太大,很重的! 缠完我一称49g 了——天哪这一点透明胶带足足有16g !

切副翼:内3cm,外4cm (有点做大了 ),宁小勿大啊!否则,一转弯很容易出现螺旋失速——这是经验教训啊!

电机:使用翱翔C20 小无刷,先泡沫机翼那个部位粘一片木片,要注意木片要粘水平!电机座是用L 铝合金型材加工的,用舵机固定螺丝把电机座拧在木片上即可!

简单搞点贴装:这个可有可无,粘上去徒增重量好看一点而已!

做两个垂直安定面,采用中置背鳍式!

画辅助线,用泡沫胶粘上去!

用双面胶粘上舵机,接受机,电调! 总重下来189g

看一下侧面效果,很不错!蛮有速度感!

考虑到飞翼降落的时候,桨还是有可能打到地上的,根据以往的经验用珍珠棉做一个缓冲块效果很不错!考虑到白色的珍珠棉很容易脏,和吸水的毛病,先用油性笔进行一些简单的涂装后,用透明胶带裹主!原本只有16g  ,一下增加到21g

看一下整体效果:

最后上称看看最终的起飞重量:210 g  还算凑合!  等待明天试飞!

试飞视频:

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ayer.swf?videoID=13800_830060

网友:
哈哈,我也有对放着啊,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啊

还要上班,只能晚上回去接着做~!

网友:
兄弟,顶得真累!

网友:
好  改装的不错

网友B:
做3天的飞机飞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3天的飞机飞3分钟

哈哈! 飞翼 做不好,最大的毛病就是 一转弯就会螺旋失速! 这主要是副翼面积过大造成的!
放心吧!我之前已经玩过一架,有调飞翼的经验!

楼主:
已经续上!
今晚上电装,调试!

网友:
期待飞行报告. 好飞的话,也来copy 一套.
另:支持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