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X光驱上的外转子无刷,请问能直接用做雷鸟的尾无刷吗?

楼主(2007-09-28):
请问我找到了一个40X光驱上的外转子无刷,请问能直接用做雷鸟的尾无刷吗?不用改装,推力够吗?

网友:
LZ 实验下告诉大家吧

网友:
是能不能用的问题..推力先别说,这个要控支持尾巴混控的,还要给电机独立电调...你去5i上找找,我记的以前看过他们宣传小电直无刷尾巴的测试

网友A:
首先你的发射机要支持任意两通道混控功能,另外那个光驱电机要换线卷和磁铁,用双电调就可以了。我的是用180直驱,2040无刷主电机,双电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发射机要支持任意两通道混控功能,另外那个光驱电机要换线卷和磁铁,用双电调就可以了。我的是用180直驱,2040无刷主电机,双电调的。

刚入手004,正为有刷电机频繁更换头痛

能否请教几个问题?

1、180直驱?180是电机型号吗?直驱是什么意思?大约价格是多少?
2、2040无刷主电机,2040也是电机型号吗?是那个品牌的无刷?KV值是多少?配几T小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电机型号。
1.180有刷电机,做尾电机时寿命长很多。也可以改成无刷的,用C20的外转子电机。不过用有刷的便宜点,电机5元,15A有刷电调15元淘回来的。无刷的话,C20电机55元,10A无刷电调35元吧。直驱就是没有通过减速齿轮,直接将浆装在电机轴上。我用的浆是5030浆。
2.我也不知道那只电机什么品牌的,KV也不清楚,配8T小齿。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的是ESKY的004,如果换有刷电机还是有刷电调吗?如果用180电机会否太重了,需要另外再配有刷电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的是ESKY的004,如果换有刷电机还是有刷电调吗?如果用180电机会否太重了,需要另外再配有刷电调吗?

有刷电机配有刷电调。我的雷鸟收回来主电机就是2040的无刷,用原配混控带N30尾电机的。感觉N30尾电机力度不够,就用了180电机直驱,效果好很多。后来混控不小心搞烧了,就干脆淘了一只有刷电调回来供尾电机使用。主尾电机独立双电调工作,用发射机太的混控功能混控(一直使用6exap+飞高6通),论坛上面有这方面的文章。使用180感觉尾重了,可以使用130电机,反正180电机还有很多功率没用上。

不知你是否只是换尾电机,换有刷180或130的话其它都不用改动,原来尾电机的线直接接上新电机就可以,当然浆要换,和6合一要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