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俺做的雕刻机

楼主(2007-09-28):
雕刻机终于做起了。

网友:
不錯,起步了.:loveliness:

网友:
恭喜,加工范围多小?

楼主:
加工范围20*30*5

楼主:
有个问题总是搞不明白,怎样调整要雕刻的图案在台面上的位置。比如说我要把一个字雕刻在距工作台边10厘米的位置怎样设置呀?

网友A:
在G码生成软件里设置好坐标原点的位置(ARTCAM是在四角和中间)---再以此原点设置图形或字体(比如原点设在左下角,以点X=100,Y=100为圆心生成一个圆)---生成G码---存盘---MACH加开G码---装夹待雕刻件----用MACH手动模式移动刀头到原点(相对位置应和G码一致)或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器自带手动开关移动刀头。在使用MACH手动模式移动刀头到原点后,应按下“回机械原点”键使各轴数值归零(此时刀头不会移动仅数值归零)----使用MACH自动模式启动雕刻---完成---刀头回到原点
明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G码生成软件里设置好坐标原点的位置(ARTCAM是在四角和中间)---再以此原点设置图形或字体(比如原点设在左下角,以点X=100,Y=100为圆心生成一个圆)---生成G码---存盘---MACH加开G码---装夹 ...

我看你上班也是狗扯Dan,一天到晚趴在坛子上.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