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慘~了~啦~

楼主(2007-09-28):
炸機事小....接收的線斷了怎麼辦

网友:
接起来不就的了要不找条一样长的线换上

网友:
楼上说的,好象没怎么简单吧!!!!!

网友:
就是那么简单,不顾过一定要一样长。
拆开接收就能看到天线的焊点,把残线焊下来再把新线焊上就行。
记得要一样长!

网友:
接     最简单

炸    狠到位

网友:
晕!直机要什么天线,随便有点距离就够了。

网友:
炸的爽

尽管是属于小炸的那种,但是我也要为你喝彩2声!

网友:
我前阵子也炸断一根,用烙铁焊上,套上热缩管

长度为啥要相等?

网友:
怎么会炸到天线上了,看来是保护的不好

网友A:
打开接收器的外壳,把连在线路板上的那一小截直接去掉,再把长的一头焊上。
短这么一点应该没事的。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但我拆開看...我不會焊....

這是我第一次把天線炸斷了.....乘這次返鄉休假..把這個接收順便帶回家找人修去....

网友:
哈哈 ,lz看来挺能炸得,炸了wing又炸亚托,好,真好,要不要出芽托尸体了??

网友:
亚托出吗?我接着收

网友:
还不够残,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接收器的外壳,把连在线路板上的那一小截直接去掉,再把长的一头焊上。
短这么一点应该没事的。

 ,就是这样处理比较好。
记得天线要留点长度在外面,炸了很容易弄断天线的。

网友:
天线和天线管过渡处最好用硅胶管过渡一下。

网友:
两头一缠,绝缘胶带一裹,OK!!

网友:
有学了一招,头罩上贴HITEC贴纸不吉利!

网友B:
我就是喜欢看炸机图.尤其的DUCK1975大哥的.图片量大.每次都有新的内容!

网友C:
炸光了昆

网友B:
飞机炸得你认为没有用了.我等你的机身.

网友D:
这有何难?找根一样长的线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