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LAMA V4

楼主(2007-09-28):
为什么我的V4变成了只在地上不停地打转,飞不起来?油门已经最大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卸载电池,脚架,,外壳,,,看看A轴和齿轮上的螺丝是不是送动了!!抓住齿轮,旋转A轴就知道!!

网友B:
仔细检查每个部件啊~!有很多愿因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如果浆没问题的话,重点检查A齿、旋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