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7-09-28):
请问螺丝上了螺丝胶如何拆卸,谢谢!

网友A:
用火烤下就可以了拆卸了

网友B:
好像不需要用火烤吧,模型有低强度的螺丝胶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直接用螺丝刀取

网友E:
很多人说可以火攻,我没试过!

网友F:
我干脆不打螺丝胶`````大部分螺丝只极少的一点点```

网友G:
螺丝胶有高强度和中强度之分,中强度的多数不需要“火攻”-----用改锥稍用力些就可以了,固定螺丝我一般只用中强度的就可以了(好象是24x编号的);印象轴承固定要用高强度的;
购买的时候如果记不住编号就和老板讲锁紧(中强度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