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JST接头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电池的JST头给压粹了,自己找了个JST头接上,焊接功夫不到家,没焊,只是把粹的JST头剪掉,用新的JST头线直接接上.包上电工胶布....飞行时那电工胶布接头会发烫...
不知道这样接法增加的电阻是微不足道的还是很致命耗电的,,不太懂,请各位老大指教!!谢谢!!

网友:
我原装的JST头也久了也一样发热厉害,奇怪。

网友A:
非焊接性质的接触都会因氧化而存在一定的接触电阻的.最好是要焊接后再用,减小接触电阻.

网友:
焊接后应该也有一 定的电阻吧,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样影响就不大了,如果焊接后的电阻都不能接受的话,那就真的没有再好的办法了,那样导线就应该用超导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焊接性质的接触都会因氧化而存在一定的接触电阻的.最好是要焊接后再用,减小接触电阻.

请问这"电阻是微不足道的还是很耗电的"??谢谢!

网友:
氧化后的物质的电阻比起焊接好的是大很多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电池夹生锈了的话,几乎不能通电了呵呵,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