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DIY材料做了舵角还能做什么

楼主(2007-09-29):
找到DIY材料做了舵角还能做什么
这就是电线盒 还是叫电线槽?我都用它来做舵角
还做了个可以换不同KV值的马达坐

网友A:
KT机的内角加强.

网友B:
这种塑料好像很脆啊,做舵角?担心ing。。。。。。。。

网友C:
我用pvc卡的··

网友D:
这种不脆,我都想应用一下

网友E:
 我用过,不脆,挺好用

网友F:
我一般用电话卡,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