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F9推油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在
模拟器
油门推到最大,直机飞不起来。。。。
在电动飞机上推最大油门,
电机
转速只能达到70%。。。
求教解决方法!!!

网友A:
问题1:要设置螺距,和IDL,否则在飞不起来
问题2:要设置EXP和END PIONT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没设吧

楼主:
要设置这么多?以前从未设置过!!!

网友:
如果只是旋停和航线不用设置,直接用出产设置就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