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锂电池要比镍氢电贵这么多的

楼主(2007-09-29):
锂电的成本真的这么贵吗?
是不是技术不成熟?量不够大啊?

网友A:
很多新技术要出来的时候,优点总也少不了一个成本低,可真正在用了,这个新技术的研发成本就加进去了,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价格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比以前的要高了很多了.就像酷睿和奔腾M真的有那么大的性能提高吗?反正我是没有觉出来.后面这句有点不对题了.呵呵!确实来讲锂电的确有很多的优点,但我想价格的确是太高了.:loveliness:

网友B:
但是现在氢电的价格又涨上去了

网友C:
是呀!现在能源紧缺,都涨价了!

网友D:
还是材料不同,里电材料比较珍贵吧:loveliness:

网友E:
 平均算下来是差不多的
用电池的 电压X容量/价格
结果是锂电的数值与镍氢的差不多
也就是同容量同电压的锂电与镍氢差不多贵 (在不考虑品牌的前题下 )
就是锂电娇贵了点,不像镍氢那么经操

网友F:
锂电池一点都不贵,但是大C数的锂电贵,例如10C以上的锂电就比2C的贵很多倍

网友G:
是啊,手机用的锂电芯批发才2~3块钱一 块,和一对镍氢电池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H:
看来还是量的问题

网友G:
另外感觉不对,如果锂电比镍氢电池贵那么多,怎么大家的控喜欢改锂电,而不用更便宜的8颗镍氢电池?

网友I:
去电动车论坛,那里点"理"电便宜,但是放电倍率不够,哈哈哈...
但是我想以后会更贵,原因是原材料的问题,现在的铅酸电池就涨得认不得爹了
原来进货的30的杂牌,现在都要70....自己看吧..
原材料越来越紧张,连山寨厂也搞不掂了

网友J:
大C数的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