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接收机换晶体时也要分35m,72m等吗?

楼主(2007-09-29):
我知道控装晶体的时候要注意,不知道接收机换晶体时候需要注意吗?还是接收机可以通吃35m,72m等晶体?
谢谢!

楼主:
哦,谢谢楼上,我搞到一 个2手的接受机,可是上面什么标示也没有,我还以为它是不分频率的呢,那么,应该怎么知道它是多少频率的呢? 需要用各种频率的晶体一 个个试,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谢谢!

网友A:
一般如果知道是40M的,那么40.XXX所有的的频率都可以用,72M的也一样!

网友B:
需要用各种频率的晶体一个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