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陀螺仪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9-29):
请问陀螺仪是怎么分清方向然后修正的?本人一直都没有搞明白,拆了一个亚拓500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网友:
老的机械式陀螺仪是利用陀螺效应。
现在的陀螺仪就是角速度传感器。

楼主:
还是不明白

网友:
原理就是舵机里的电位器自动调节中立点

网友:
到遥控版搜一下,好象有介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不明的是怎么知道方向不对,是怎么感知的?原理是怎么样?

网友:
你把鸡鸡平举抓在手上,让大桨转起来,然后你试着改变它的姿态,感受一下和桨没转时需要的力有啥区别?陀螺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桨,非常非常的小,你不要试图去看它,现在产的陀螺你看不见那玩意了。

网友:
传感器里面有一个质量块,质量块两侧有压电晶体,弹性支撑

有速度 / 角度变化时,质量块有相对位移,两侧的压电晶体反向受力,两个晶体就有一个电压差

AD转换,得到一个角加速度/加速度值,就行了

陀螺只测加速度~~~ 锁尾陀螺要用加速度算总位移,算法会复杂很多 ,而且通过加速度算总位移,对传感器的精度要求高,还要温度补偿

质量块可以是一块铁,也可以是气体团,如果是气体,就不能用压电晶体,可以用气体的电容效应,或红外效应。。。。。。。 用气体团的传感器可以得到重力加速度。。。

网友:
楼上的太专业了,学习了

网友:
研究一下WII的手柄就明了

楼主:
现在明白好多了,谢谢各位机友们了

网友B:
突然想 为什么平移 就没变化 旋转就有变化呢 挺有意思的 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 为什么平移 就没变化 旋转就有变化呢 挺有意思的 机械

平移的话,两边同时加速啊,一正一负就抵消掉了嘛

网友:
科普,顶一下

网友:
LS就没有说对的

角速度传感和加速度传感不是一回事
角速度传感器的基本思路是利用旋转产生的“向心力”,使被测信号发生变化

拿晶体角速度传感器举例
晶体音叉角速度为零的情况下震荡在一个固定频率
转动时,“向心力”,使晶体振荡器发生变形,则晶体震荡频率发生变化
再通过频率检测电路,将频率变化变成电平变化输出
这里有个问题,我也不懂,正转和反转是如何检测的
哪个想出来了,就可以做传感器了

还有其它多种专利技术,核心思想都是将“向心力”转化为电平
有了解的人继续补充

楼主:
本来有点明白的,现在反而模糊了。

网友C(2008-01-09):
回复 网友D:
今天才弄明白电直陀螺仪原理,谢谢.

网友E:
里面不是角度传感器,实际上是角加速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