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將軍澳航拍2

楼主(2007-09-29):
以下圖片是
航拍
機機
航拍圖片,可用伺服器控制拍攝

网友A:
数码相机!

网友B:
反装的起落架形成的“吊舱”挺有新意
固定相机的铝条上多钻几个孔,以便在不同位置安装相机。作用一个是调整重心位置,再一个是配合镜头不同的视角,象现在这样广角端可能会有遮挡。

楼主:
可能会有遮挡。
一點點遮挡,不過問題唔大.

网友C(2008-09-02):
那个云台有意思,LZ真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