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的问题(北京老王请进)

楼主(2007-09-29):
今天炸机把刚买的老王电池都炸坏了,大奖不知怎么打到电池上了,把电池外面的那层白色的纸都打破了(内脏好象都看见了),我试着充了下电还可以充进去,请教老王和高手们这样还可以用吗?有没有什么危险?谢谢了

网友A:
只要还能充放电,你就继续用吧,老王的电池还是比较皮实的
我的450炸掉时把电池后部撞一个硬币大的深坑,但没有破皮,测量没什么异常,继续用

网友:
老王的电池不错很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还能充放电,你就继续用吧,老王的电池还是比较皮实的
我的450炸掉时把电池后部撞一个硬币大的深坑,但没有破皮,测量没什么异常,继续用

是啊,电已经充满了,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我准备用胶带好好包扎一下继续用几次看看:loveliness:

网友:
我的破了皮,用AB胶封住,继续使用,呵呵,已经循环10次以上了,还没有问题,就是容量好象剧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炸机把刚买的老王电池都炸坏了,大奖不知怎么打到电池上了,把电池外面的那层白色的纸都打破了(内脏好象都看见了),我试着充了下电还可以充进去,请教老王和高手们这样还可以用吗?有没有什么危险?谢谢了

首先对楼主的遭遇表示同情,关于摔机后的电池是否可以使用,那还得看具体的情况而定。

由于摔机时把电池弄变型或者是凹进去了,建议不要再继续使用。

1、放在安全的地方观察一天,如果电池没有鼓胀则证明内部没有产生短路;
2、然后再对电池进行充电,人一定不要离开,如果充电过程中电池也没有鼓胀或温度升高的情况,那就说明电池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3、充完的电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个单片的电压,如果都是4.18—4.20v,则更进一步说明电池内部的层绝缘未有损坏;
4、可以把电池装在飞机上,只是进行稳定的悬停飞行,中途落下再察看电池的温度是否有升高的变化以及使用时间是否缩短;
5、经过2-3次的循环,如果一切情况如初,那就放心的继续使用啦。
      如果出现各种不正常的情况,那么电池一定是真的受了伤了,建议在使用中要多加小心啦。
6、电池的外包装铝塑皮如果已经破裂,应用热熔胶或者A/B胶及时封好,以防电解质外泄。然后再按照上述的1—5条进行检查、试用。
      新电池的及早退役确是一件让人不爽的事情,但还是量力而行的好,不要因为舍不得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
还是老王同志认真负责,解释全面

网友:
回答很专业、规范

网友:
老王的电池的特点就是皮实,耐用。虽然飞起来算不上很暴力,不过性价比非常不错。我有四块,现在都在正常服役,其中2块超过60个循环,还没有什么不良迹象。

网友:
学东西了!!!

网友B:
如何与北京老王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与北京老王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