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问题急呀~~~~

楼主(2007-09-29):
起飞后总是逆时针方向舵打到头了都不行,怎么办/是哪的原因,陀螺也没反,还有就是双桨了,该怎么调呀

网友A:
你是锁尾陀螺啊??
你调下尾桨的桨距啊~~~
通过尾舵的位置来调

网友B:
陀螺没反的话,尾舵机位置没调好,
中立点时增大尾桨距,增加顺时针的扭力.

楼主:
意思是提前就让他有相反的桨距??难道说脱落和舵机都在中立点的时候尾桨就有夹角了?

楼主:
对了是PG02陀螺

网友C:
先消除双桨和确认螺距,这样主桨速度才能上去。
如果还自旋,说明某个地方摩擦太大或陀螺设定不合适。

楼主:
可是双桨怎么调呀

网友A:
调Z字臂的球头扣!!
在上面的桨就对应的把球头扣拧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