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什么电池

楼主(2007-09-29):
首次上图,应该能看到图把
IBM笔记本电池!!!

网友:
不适用于航模

网友:
貌似18650,很危险哦!

楼主:
危险就好了~!高风险就有高利润,高利润就有利用价值

网友:
这东西我充满电用20A的电流表测短路电流才6A左右,一只600MAH的手机电心短路电流还有16A呢.不能用于模型的.我现在用了四只并起装在大手电里,可打几个钟头呢!!!!!!!

网友:
18650,最大放电也就3A-5A左右.手电用不错.

网友:
这种电池就是垃圾,我的电脑用不了四个月就不行.

网友:
这是耐力电池,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装遥控器里面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18650

网友A:
如果 直径18mm   长度 650mm  的话  那就是 186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直径18mm   长度 650mm  的话  那就是 18650了

    6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