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29):
新装了一台3A准备国庆去爽,刚才试机的时候发现没推油门的时候一切正常。油门推大后发生抖舵、失控。连油门都收不了。请教各位有可能在哪里出问题了。配置:1300ma/15C,西安6通,辉盛18A,2409铃铛,辉盛9克
舵机
。急

网友A:
电池放电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怀疑供电问题,可我还没上桨,电流应该不大啊

网友C:
是控受干扰,应该和电池无关

网友D:
什么接收机,什么控?跟信号有关系,检查发射机电源,或者是天线,原因很多,这样的飞机最好在地面把问题解决,不然后果相当严重

网友E:
只有油门不对吗?别的通道咧

网友D:
别的估计也是跳舵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