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重申翼展80CM左右的廉价KT配置

楼主(2007-09-29):
电机:新西达A2208 KV1500
电条:15A-10A电调
桨:1060直趋桨(最好不要用1047减速桨)
天地飞6A遥控
9克舵机(当然越轻越好,就是要米米啊)
2S1000maH 15C锂电
整机重量应该控制在240克一下(当然越轻越好,就看各位八仙过海了)
这样的配置。。。。。。
应该不会再有新手问:救急。。。。我想问个KT配置的问题。。。做一架最便宜的KT3D怎么配置。。。。等问题了。

网友:
电机:新西达A2208 KV1500
电条:20A电调
桨:9050桨
天地飞6A遥控
辉盛9克舵机
3S1000maH 15C锂电
整机重量应该控制在350克以下
这样的配置。。。。。。
比较适合新手,比较经济,好飞,好做。

网友A:
kv值选个再低一档的,会不会更好些阿?

网友:
我每架飞机都超重
83g的板材,装好就137g了
想不明白。。。。。

网友B:
急救:用什么飞机?有图纸吗?用什么胶水?怎样装机?电机跟电调怎么样接?电池跟电调怎么接?混控怎样做?重心怎样调?舵量设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值选个再低一档的,会不会更好些阿?

是的。2208没用过,3S+1200KV+9050应该不错。自己用2212,3S+1000KV+9070、1047感觉油门动力有点迟钝,用3S+1400KV+9047浆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急救:用什么飞机?有图纸吗?用什么胶水?怎样装机?电机跟电调怎么样接?电池跟电调怎么接?混控怎样做?重心怎样调?舵量设多少?

飞KT3D,Extra330,图纸论坛有,自己搜。用泡漠快干胶或热融胶。电机三条线跟电调三条线任意接,转动方向不对调换任意两根的连接。不用混控。中心图纸有标,舵量新手小点,熟了大点。

网友:
最果这贴能置的话就,问的人就小了

网友:
Himodel 2208   KV1100
Himodel 3S 540mHA
Himodel Flyer 12a
8043桨
CORONA RD620II

楼主:
你的配置不是最便宜的

网友:
请问怎么发表新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KT3D,Extra330,图纸论坛有,自己搜。用泡漠快干胶或热融胶。电机三条线跟电调三条线任意接,转动方向不对调换任意两根的连接。不用混控。中心图纸有标,舵量新手小点,熟了大点。

俺随便混混,竟然有人回答了

网友:
kv1200+9050浆较合理.

网友:
为什么不要用1047桨,我不懂?我新手,用的就是1047+2213 1450kv+2000毫安10c 74V,我知道电池重了点。

引用 楼主:
电机:新西达A2208 KV1500
电条:15A-10A电调
桨:1060直趋桨(最好不要用1047减速桨)
天地飞6A遥控
9克舵机(当然越轻越好,就是要米米啊)
2S1000maH 15C锂电
整机重量应该控制在240克一下(当然越轻 ...

网友D:
我目前的配置是:
飞机 KATANA S
翼展 850MM
重量(大概在300克-450克)

电机 兴瑶华2212 KV 1300
电池 STARMAX 2S1350MAH 15C
电调 新西达20A
浆   3元一根的1047
舵机  ESKY 8克2只 GWS NARO HP/BB 2只
接受   GWS 六通

这样的配置全动力在空中飞行8分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的配置是:
飞机 KATANA S
翼展 850MM
重量(大概在300克-450克)

电机 兴瑶华2212 KV 1300
电池 STARMAX 2S1350MAH 15C
电调 新西达20A
浆   3元一根的1047
舵机  ESKY 8克2只 GWS NARO HP/BB ...

你的挑战者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