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9):
尾巴震动厉害,连尾波箱上的螺丝都震出来了,什么原因啊~~尾轴,皮带都是新的~~~~~郁闷中~~~高手帮忙~~~~~~

网友:
尾桨的螺丝是不是拧得太紧甩不开,陀螺感度是不是太高?

网友:
主轴,中联,大桨,尾轴......都可以引起尾巴震动,建议先从主轴查起吧!

楼主:
不是啊~~我是在没有装大浆的情况下空转的,油门最高时,我拿住尾巴的手都被震的麻木啊~~~~~和陀螺仪没有关系啊~~~
主轴横轴  尾轴  都是新的~~~

网友:
尾浆的固定螺丝上得太紧了

网友:
副翼杆两边的长度是否完全一致,副翼有没有称过重,尾桨是否有双桨。

楼主:
我把皮带和机身分开后在转,机身就不震动了,那说明问题在尾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皮带和机身分开后在转,机身就不震动了,那说明问题在尾部啊~~~~~~~

对,你处理问题的方法是正确和科学的,其他人都是乱放话的....

问题出在尾部

帮顶我懂,其他的不会

网友:
建议LZ整体检查一下,螺丝都出来了,震的有点厉害了

楼主:
我可以说把正个飞机都快拆了后又装的~~还是这样啊,会不会和皮带有关啊
望个位给我出出主意啊

网友:
尾箱波也有可能的...

网友:
把尾浆连浆夹、尾中联一起做个动平衡吧
还有那个蟹爪也要检查
你的问题肯定是动平衡有问题

网友:
问题不好找,不过螺丝应该上螺丝胶,如果上了螺丝胶还震下来了,那真的是大震动。

网友:
这震动也太厉害了点吧!连螺丝都震下来了!

网友:
 ,皮带会不会在尾管里多扭了几圈?

楼主:
各位兄弟们,问题解决了,就是皮带引起的,没有注意看,皮带上有2个齿轮没有了,所以引起皮带的打滑,使尾管震动,谢谢各位了啊~~小弟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