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29):
新装了一台3A准备国庆去爽,刚才试机的时候发现没推油门的时候一切正常。油门推大后发生抖舵、失控。连油门都收不了,还没上桨。请教各位有可能在哪里出问题了。配置:1300ma/15C,西安6通,辉盛18A,2409铃铛,辉盛9克
舵机
。急

网友A:
我飞小电直也出现过
情况供参考:
由于电机转动后,对接受机产生干扰,干扰源是电调
用金属层屏蔽结收机接电源负极,并将电调远离接受机

网友B:
对屏蔽层连接到电源负极

网友C:
电调加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