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第二通道舵机问题

楼主(2007-09-29):
问一下 我的450 第二通道
舵机
摆臂油门达到50%就卡在十子盘的导轨上了 摆臂一共是用的6个孔 我用第4个,在往上推油门只有前面两个舵机动 后面的第二舵机不动了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你们都用地基个孔 阿 辉胜舵机 。

网友A:
上图吧,看不明白

网友B:
同步调整3根舵机连杆的长度可以解决

网友C:
参考连杆长度

网友C:
注意以上数字不是总长度.
连杆总长度应该在数字上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