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可改装成平衡充么?

楼主(2007-09-30):
电脑的电源可改装成平衡充么???
从同学电脑上拆下来的,SAMA 开关电源250W的~!可以改成平衡充么?望大虾们指教~!

网友A:
能当平衡充电源:loveliness: 如果改装还需要DC-DC电路和充电电路

网友B:
LZ想吧电源改冲,,,,我想你最好还是放弃,电池比你的电源贵多了,建议你电源12V用在冲电器的上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做充电器的电源正好

网友D:
改了别冲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