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池是不是不行。

楼主(2007-09-30):
电机2408KV1200,1047浆,剩灰15A电条,电池是900MA的短路电流6A左右卖家说组合起来可以飞易龙和LAMA,我就组合成3S和2个2S,接上以上设备试机,头5秒很暴力,然后越来越慢,一直到电极不转,转的时候电机很烫,高频声很强,然后停个几秒再次推竿,又重复上面的现象,2S电池也是的,电池有点烫,请问是否电池的原因

网友A:
“剩灰15A电条”?

“灰剩”吧!

网友:
"一直到电极不转"

这样下去,再好的电池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电池不行、用法更不行

网友:
小心电池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剩灰15A电条”?

“灰剩”吧!

LZ意思是,剩下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