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KV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30):
我是菜鸟,问一下各位大哥电机的KV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KV越大它的拉力也越大?

网友:
KV值越大只是代表同等电压的情况下转数越高!至于那个拉力大就要看是用什么电池和什么桨了!KV低的就配大桨直驱,高KV的就通过减速组来配大桨或直驱小桨.你多看看旧帖吧!

网友:
你用KV值乘以电压就是电机的空载转数了!

网友A:
还是新手好,问这些问题不会被人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新手好,问这些问题不会被人说!

你可以重新注册个名然后来帮大家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重新注册个名然后来帮大家灌水

这论坛好像不允许再注册用户了

网友:
那我现在大概400克空重飞翼,要破百要上多少KV电机和桨呢?

网友(2007-11-10):
  为了这个疑问找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