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时规皮带

楼主(2007-09-30):
皮带断了,新买的上面的齿又不对.想把原来那条粘上接着用,不知道行不行.如果行用什么胶粘好一些?应该怎么粘.用不用在没齿的那面加强?谢谢指导

网友:
粘上?可行吗?隐患呐。

网友:
得不尝失!

网友:
直机时规皮带?直机死鬼皮带?直机死贵皮带?::

网友:
 车上的叫正时皮带,飞机上的叫尾传动皮带,时规皮带是哪里的名字啊

楼主:
反正样子一样,也是带齿的皮带,我就那么叫了

网友:
如果用黏胶的话,估计你马上会多支付下一次摔机的费用呢

网友:
绝对不要

楼主:
知道了,不粘了,也不想买JR原装的了,那种原装的细齿皮带太不好买了,国内没有,还得从日本定货.

黑的是原装的,黄的是现在一般用的最多是,市场销售也最多
现在正研究,准备换掉拖动齿和尾齿轮.应该不会对飞行造成什么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