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首飞启迪3A

楼主(2007-09-30):
今天天气不错,有了飞塞斯纳的飞行经验,准备试飞一下刚到手的3A。因场地不好,还是手掷起飞。飞机顺利起飞,并按控制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感觉很不错。因是一个人飞,没法拍空中的飞行照,先发几张起飞前的。顺便问一下各位网友,有时油门给到最大电机突然就停转了,这时把油门全关再推到中档,电机又转了,不知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电池电电不足, 电调保护了!!:loveliness:

网友B:
是 新XX 的电调吗?

网友:
这飞机我一直飞的,很好飞的,我用的是兴耀华的电机和电调,从来没出现过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新XX 的电调吗?

是新XX20AP电调

网友C:
新西达20A的电调,是我用过的最垃圾的电调。

网友D:
“油门给到最大电机突然就停转了,这时把油门全关再推到中档,电机又转了”——不知这时电机又转了之后动力是不是减弱了,如果减弱了可能就是电调保护,我的是xxd 30A电调,3s锂电9v就保护了,把油门关闭之后再慢慢推上去,电机还会转,但动力明显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给到最大电机突然就停转了,这时把油门全关再推到中档,电机又转了”——不知这时电机又转了之后动力是不是减弱了,如果减弱了可能就是电调保护,我的是xxd 30A电调,3s锂电9v就保护了,把油门关闭之后再 ...

动力和之前一样,没有减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和之前一样,没有减弱.

一个个换,准备好新的电机、电调、电池,一个个轮换上,肯定能找出原因。

网友E:
XXD的电调设计就是这样,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只能是满油时30A左右的电流那么就用40A的电调,以此类推,我现在直接用50A的XXD电调还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XXD的电调设计就是这样,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只能是满油时30A左右的电流那么就用40A的电调,以此类推,我现在直接用50A的XXD电调还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说最大电流时也会保护?

网友:
是的,是电调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电不足, 电调保护了!!:loveliness:

楼主:
按照网友的提示把电机、电调都换了进行测试,发现是电机的问题,但电机的连线都正常,没有断线的地方,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网友的提示把电机、电调都换了进行测试,发现是电机的问题,但电机的连线都正常,没有断线的地方,奇怪了。

这种就是很典型的有一或两匝不导电,干吗都到电调上去了?

电机的三"根"引线里,每根都包含数根漆包线,这些漆包线除了端口已去漆浸锡,错过了很容易出现虚焊.因为是漆包线,不是普通铜丝,所以在插头或焊延长线焊点处虚焊了,在后面虽然数根紧绕在一起也不会导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西达20A的电调,是我用过的最垃圾的电调。

请问好人用什么电调?

楼主:
电机经过检查看不到断线的地方,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油门稍给一点电机不转,总是啃啃的抖动,给大些才开始转动。

网友:
新西达的电调,是我用过的最垃圾的电调

网友:
请问副翼用几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