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主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07-09-30):
机子不动,刚接上电池4合1灯闪5下左右,就没动静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吧,告诉你就是在骂你白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吧,告诉你就是在骂你白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吧,告诉你就是在骂你白痴了。

取笑别人并不能体现你自己有多能耐,你难道不是从新手过来的吗??

楼主:
掉线之前机子是有用的,掉线后接回B点,机子也不动了,刚接上电池4合1灯闪5下左右,就没动静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检查电池!如果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没反应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笑别人并不能体现你自己有多能耐,你难道不是从新手过来的吗??

    说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笑别人并不能体现你自己有多能耐,你难道不是从新手过来的吗??

呵呵,如果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愿意自己动脑筋去自己解决,我真的无语了

网友:
真想提示你一下,但我忍住了。等你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后,呵呵,你也会骂你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愿意自己动脑筋去自己解决,我真的无语了

你这么聪明的人,请你先看完全贴再来回答我的问题,我己尝试过接到B接口,

掉线后接回B点,机子也不动了,刚接上电池4合1灯闪5下左右,就没动静了。是什么原因???

聪明人,帮我解决这个小问题吧。

网友:
用一节电池碰一下两个电机,看电机是否正常,A线是与B线焊在一起的.

网友:
关注一下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