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V的锂电来升级田宫的车模没有什么损害吧?

楼主(2007-09-30):
请问:
电调:7.2V ,连续最大电流150A,瞬间最大电流600A.
车型:田宫TB-02
我想用锂电把原来的
电池
替换可以吗?是6节的。用7.4V,5000mAH 的10C聚合物锂电来升级没有什么损害吧?

楼主:
补充一下:不知道电机是什么规格的!
反正是随车一起带的.电调是480元买的.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我的rush用7.4v锂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明白了,祝朋友们十一快乐!

网友B:
TB02原配的是白皮猪,23T的!用7.4V,5000mAH 的10C聚合物锂电应该可以!就是感觉放电C数会不会小了!我也有TB02的车!也考虑用加拿大锂锰电2S2P,7.4V,6000毫安来跑!就是不能塞到电池仓里!这种盆底的车就是这个够人啊!就将就点用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终于找到能放下的了.还有一点点空隙呢!
技术参数
1).电压:7.4V
2).电池容量:5000mAh
3).放电倍率:10c
4).重量:≈210g
5).尺寸:16x45x140mm
6).充电:8.4V-1000mA 3-5h
7).特色:聚合物锂电芯、平衡充接口、田宫头硅胶线、高性价比.

网友C:
有刷电机么?如果用的是有刷电机,很伤锂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