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装玩具船典例·新手入门

楼主(2007-09-30):
首先要购买一条两条道非比例遥控船,淘宝有很多,价钱一般一百来块左右。这里以沃尔沃VOLVO遥控快艇为例,这种船外观较好,设计比较合理,玩的人和改的人也比较多。

1.准备的工具有:电烙铁,两通或以上道比例遥控设备(发射机,接收机),两只30A有刷电子调速器,一个混控器。

2.打开船舱盖整个动力系统便完全展现在我们眼前。动力系统由两个380级大型电动机与传动轴组成。把原来的接收盒去掉。将电机两只的电源接线保留。

3.将2个调速器的启动按钮开关的两端直接短接(去掉开关)之后作好绝缘工作和防水后(最简单的做法是用塑料袋包好),与电机连接(正负可以参考电机上两极电线的颜色,一般黑色的就是负),也可以先不考虑正负极性,改装后通电测试方向反再换两极电线。随后用双面贴将调速器分别贴庄船体两侧。

4.两只调速器连接好混控器(混控器也要做好防水),混控器的两条数据线接到接收机的一二(四通以上的接收机接在第3、4通道上)通道上。反过来贴在船舱的顶部来起到防水作用(接收机可完全用塑料袋包裹起来)。(图片没有表达出混控器)

5.将天线完全拉出穿入一根塑料管中并竖立伸出船外,也可以直接接到处置的钢丝天线。

6.可以用原配的电池,也可以用不高于9.6V的电池组。不过最好在跑的时候用两小块湿布搭在电机上做简易的水冷。

7.通电后,发现电机转向反了,可以通过更换两只电调接在混控上的位置或混控接在接收机上的位置调整电机的转动方向。

本文图片转自网络,可能不尽能表达出文字意思。本文旨以表达出如何改装一个简易的两通道遥控船的一个方法,对实际改装引发的各种事故不负任何责任。

其实改装方法还有很多种,效果也各有不同。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可以跟贴,大家一齐探讨。

网友A:
我晕,来自模型网吧,没有太大的改进轴系效率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来自模型网吧,没有太大的改进轴系效率还不够

主要文字是自己的。总不见要新手一上来就自己改轴系吧

网友:
我发现一个现象,我在模型网前面打出的是加我,可是就是显示不出来 我靠这个是不是违法阿?我要找律师去问问,不允许任随便讲话,但是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我靠。。。。竟然是真的,我编辑了三次,这种不正当竟争,弄到连模友正常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5imx怎么恢复完论坛之后变成这样了。。。。。真遗憾了

楼主:
模型网?加我?我都没有上过,平时就在5IMX上面混一混

网友:
 手头正好有这样的玩具船,有时间改改。不懂的地方还请LZ指教

网友B:
这种壳好重, 马达转速也太高了,用9.6V的电池你只要跑上一圈马达就发烫的不敢用手去摸,再跑几圈马达就有可能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壳好重, 马达转速也太高了,用9.6V的电池你只要跑上一圈马达就发烫的不敢用手去摸,再跑几圈马达就有可能冒烟了

用水爬兄的说法,重量不是大问题 新手也不用在意这个

网友:
重量大=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