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雷鸟

楼主(2007-09-30):
是不是用了天地飞6通就不要雷鸟的混控了?用遥控器的了?看了半天没懂,问问有人这么飞过吗?

网友A:
要混控,因为天地飞6通没有任意两通混控功能,一般的电脑控如6ex就有这个功能,混控数值也可调。主要是油门和方向通道混控,就是第3通道与第4通道混控。我现在就是用6ex飞双电调的雷鸟。

网友:
1、雷鸟不可以用混控,如果用的是原装3合1板,因为那个板上就有混控,随便啥控都成

2、如果要改无刷,尾巴也用无刷 ,TDF C控不可以,必须用TDF A控(非ccpm的普通十字盘,3通对4、6混控)

3、如果只改主无刷,参见1

4、如果只改尾无刷,参见2

补充: c控只有在ccpm方式下,才可以34混控,在普通模式下没有任何混控功能的,但是雷鸟需要的是普通十字盘的混控,所以C控想控雷鸟那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事情

楼主:
非常感谢,很清楚.

网友:
用上6EXHP 你可以不用混控,但要2个电调,效果还没原来的好

网友:
有人用TDF A改过双无刷么?
看老帖子说改尾无刷要用高级的遥控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混控,因为天地飞6通没有任意两通混控功能,一般的电脑控如6ex就有这个功能,混控数值也可调。主要是油门和方向通道混控,就是第3通道与第4通道混控。我现在就是用6ex飞双电调的雷鸟。

请教您的6EX是怎样设置的,请具体指教各混控的设置。谢谢!

网友(2008-02-05):
TDF6A可以改尾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