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a2212电机和辉胜2409-18电机,哪个飞小3A更爽

楼主(2007-10-01):
新西达a2212电机和辉胜2409-18电机,哪个飞小3A更爽?

网友A:
2个是同样级别的马达来的.

2212有多个KV选,2408-18就只有1000KV版本,
重量2408大很多.
2408重量=A2217
如果真要刺激,最好就A2217 1250KV带 9050螺旋桨了,要速度有速度,要拉力有拉力,电池有15C 2000MAH的就OK了.
如果是不要速度的,就A2217 950KV 带个1047,拉力也不错,省电.
不过A2217,木头飞机就有必要,动力实在是吓人的.不结实的话会散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12有多个KV选,2408-18就只有1000KV版本,
重量2408大很多.
2408重量=A2217
如果真要刺激,最好就A2217 1250KV带 9050螺旋桨了,要速度有速度,要拉力有拉力,电池有15C 2000MAH的就OK了.
如果是不要速度的,就A ...

"不结实的话会散架" 是因为做工不好,振动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结实的话会散架" 是因为做工不好,振动太大

我觉得那是螺旋桨的问题,当然不排除浆保也偏心。

网友:
飞小3A2212电机1400KV的就很好用,可以用9050桨拉力800克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