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g的双推我有一个问题

楼主(2007-10-01):
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进入正题。看到很多模友的装机图,舵机直径与双推直径不一致,这样由于十字盘行程减小而使操作细腻,但是同样带来了问题。由于不是平行四边形,转动过程中两边的连杆实际上是不能保持一致的长度的,这样就会给各个关节部件带来压力,角度越大变形也就越严重。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LZ的意思应该是说:
很多人的机机的尾推部分,尾舵连杆的两端所连接的力臂长度不等,尾推侧的长、舵机侧的短,这样尾舵连杆在运动过程中不能保持在一直线上,舵机侧的一端还会有侧向运动,这样尾舵连杆就会碰到连杆支架造成阻力和尾舵连杆的变形。
是这么理解吧

网友:
呵呵,不是的
lz是说斜盘舵机。
确实是有这种现象,刚才我也想错了~!

网友:
哦,对了是说WING的那个斜盘舵机
一下想到尾巴那里去了

网友: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装机时特意选用较长的舵机摇臂。

楼主:
这样飞时间长了没问题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

只用一个连杆问题能解决,但不知是利大还是弊大?

或者就用摇臂最外端的孔,不过舵机的压力会增大而且对飞行技术要求更高了。

我的机机还没到目前还没想好怎么办...

网友A:
哪位几何好的朋友可以算一下,好象只要对顶角相等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晕,论坛不支持gif动画
在舵机摇臂摆动过程中,图上所示的73.67的连杆长度是变化的,所以会对舵机输出轴和T型臂的轴承处有压力。

网友:
我的舵臂是平行安装的!用的402mg舵臂最外一个孔!我是9x2的控然后在控上调整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几何好的朋友可以算一下,好象只要对顶角相等应该没问题。

这梯形看上去左右对称,但运动的时候行程是不一致的,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梯形不会那么好地继承的~

我原先只是感觉有问题,后来用尺规一算就肯定了这问题,所以才上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论坛不支持gif动画
在舵机摇臂摆动过程中,图上所示的73.67的连杆长度是变化的,所以会对舵机输出轴和T型臂的轴承处有压力。

相当的正解

网友(2007-12-04):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相当严重~    用舵臂最外一个孔 ,舵机肯定会相对短命,特别是塑料齿的,而且飞机反应速度会快一些,这对新手来说不是好事!      但如果不用舵臂最外一个孔 不平行装,行程不一致舵机和T形臂也是比较背力的。   那样做好象都不怎么好!  只有换好些的金属舵机死扛了。

网友:
我在装机的过程中也碰到了这种现象,这是双推机构中要解决好的问题,双推就相当一个四连杆机构。我的方法是尽量将双推的连杆平行,还有就是2、6、3通道的舵角上的球头位置应一致,保持一致的旋转半径,这样在十字盘升降的全行程中才能保证连杆垂直运动的行程是一致的。 如有不妥,请多交流。

网友:
双推和摆臂一定要组成个等腰梯形

网友:
是个等腰梯形  但是会对舵机造成很大的压力    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楼主:
因此,装机时我只装了一个连杆,变单推了...

网友C:
单推的效果,对比双推的有何差异?

网友D:
单推的效果,对比双推的有何差异?..

网友C:
就设计理念来讲, 同样完成一个动作,机构越简单的,相对效率高,精度高,故障少, 双推出力是变大了,但反过来舵机受力也大,对舵机质量性能要求也高了。 在我看来双推应该更适用在500以上负载更大的飞行机器上。450以下是否用双推值得考量! 有人说单推容易卡舵机,似呼很少看到这种情况,以前玩36#也从来没发生过, 单推双推各有利弊。 我更倾向结构简单的单推。这是我的愚见。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E:
双推没试过,有这个问题我不敢用双推,怀疑反而更容易扫尺...
反正我用单推飞了几次完全没问题,而且可以用半径小的舵壁孔,这样舵机的压力更小了。舵机辉盛的。

网友F:
梯形结构是肯定会存在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当时装机,直接就装单推了,不知道wing怎么想的